MCU应用调查。。

楼主(2012-06-18):
请问各位大虾都用MCU做过哪些项目。。
咋感觉一般的MCU都是用在程控上面。。电机控制啊。。或是什么智能系统啊。。
而真正前景很广阔的消费电子一类的用的都是一些高级一点的arm芯片能装载功能强点的嵌入式系统的。。
那么MCU的定位是在什么个位置了??

网友A:
ARM也是MCU的一种

网友B:
楼主,MCU应用范围很广,不同厂家、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的MCU应用于不同场合,你是无法调查清楚的。

网友C:
很多消费类电子都用MCU啊

我还纳闷一个问题,我怎么回帖都得输入验证码啊

网友D:
LZ,你去了解玩具行业看看

网友E:
玩具行业的MUC成千上万种

网友F:
不同应用不同需求,
咱公司就是玩具行业~,
z80~a8都有用。

网友G:
用ARM做小家电,死得不是一般难看。另外ARM也是MCU。

网友H:
IC卡,RF卡读写器这些也是用MCU的,一些仪表也用MCU的

网友I:
1、简单应用的,裸奔,不带操作系统的,一般的8位机就OK了。
2、复杂应用,PDA、手机、多媒体,平板电脑,就一定得用高级的MCU了,像ARM,
我记得国外一牛了,用一片8051跑一个kernel,整整4个小时能进入到shell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