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set_BASEPRI(); 使用不正常,求解,

楼主(2012-06-18):
我系统中用的中优先级是1,5,6
想关闭优先级2以下的所有中断,
开始这样写__set_BASEPRI(2 );  不对,关不到,后来想到stm32 的优先级组用的是高4位,改为__set_BASEPRI((2<<4)& 0xff );  结果发现所有的中断都被关完了。

网友A:
stm32 的优先级组用的是高4位,改为__set_BASEPRI((2<<4)& 0xff );
这样做应该是可以的。这样做,优先级1,5,6中 5、6应该不能再进中断,但优先级1应该还能进中断。

或许LZ对 优先级1,5,6 的设置有问题。
还或许__set_BASEPRI((2<<4)& 0xff );  没有真正执行【它的执行需要特权优先级】,不管如何,可以通过__get_BASEPRI()来读取 BASEPRI 的值。

楼主:
我明天__get_BASEPRI()试试,但是我觉得是设置成功的
__set_BASEPRI((2<<4)& 0xff )以后,所有的中断都进不去了,我有个外部中断明明是设置的1,触发了没得反应.

楼主:
⊙﹏⊙
找到问题了,配置优先级的时候算了,我之前配置了1位的子优先级.总算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