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电磁干扰 多谢!!!

楼主(2012-06-18):
单片机板卡外面有金属外壳,想在实验室里面模拟工业现场的强电磁干扰环境,请问如何做?

楼主:
用信号发生器直接在机器外壳上面打脉冲,大家看咋样?

网友A:
如何做电磁干扰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B:
5W或7W对讲机。
打火机的压电打火芯。

网友C:
如果是定性地测试, 通过电源线和输入输出端口加噪声干扰信号.
准确测试, 就参考 IEC_61000 的标准吧.
当然, 国内有专业做测试的机构, EMC 的设备.

网友D:
手机拨电话后放在附近!!

网友E:
大功率对讲机附近。
打火机的压电打火芯。
这两个方法可行

网友F:
4楼和6楼的方法都可以,不过无法准确定性,更无法定量。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到实验室的220V电源柜里测试。

网友B:
要定量定性测试当然要到权威的测试公司或自备仪器测试。
一般打静电和EFT就能看出很多问题。

网友H:
弄个电焊机,在在附近焊接铁块。用工频耐用测试仪在产品上找个地方做打穿实验,我常用者两种方法

网友I:
纯业余玩: 像LS的电焊机, 功率开关电源放在旁边,或打火机喽.
半业余测试: 自制一个反激电源,把次级断开,反馈控制断开并接到固定电压上后,在变压器次级串个放电针啦.
专业实地模拟测试:只能找专业厂家买台磁电机来试验了.
*
*
整天**还想立牌坊,弄得当**的还荡气回肠。
********************************

网友J:
不会吧,不 是太懂的啊LED灯

网友K:
对边找个小电机放旁边

网友L:
各行业都有相应的EMC测试设备及试验室,按行业标准测试应该到相应的试验室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