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输出电压有高纹波与毛刺的问题。

楼主(2012-06-18):
反激开关电源有  一定的纹波与毛刺 电压。

一个220vAC输入10W的的反激开关电源,使用PI的 LINKSWITC芯片。
发现输出有较大的纹波与毛刺存在。

电路与器件参数都是按PI的软件设计的。现在出现这类普遍的问题。
目前 在RCD 与输出二极管的RC并联回来上做**。但问题没改善。

请教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A(2012-12-03):
输出的纹波,是用什么仪器测量的?测量的方**确不?20M带宽,有没有使用一些地针等探头?建议在网上找下测量方法。。。
RCD吸收电路对于输出的纹波没有什么帮助吧,应该从输出电容,电感,环路去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