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个.h文件如何能实现系统状态设定?

楼主(2012-06-18):
有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在设计文件中有居然包含了一个程序文件,叫做sys_config.h,里面定义了一堆宏常数(macro);其他设计文件则解释说:这个.h文件中定义了系统里所有可调整的状态,在编译系统之前可以通过悠这个.h文件来设定系统的功能与特性。
     我的问题是,嵌入式系统不是都有专用的系统吗?为什么还要做到可调整状态?而且一个.h文件如何能实现系统状态设定?

网友A:
lz, 你都是带小弟做项目的人了。。。。。。:funk:。。。。。问这样的问题不合适吧

网友B:
添加的时候格式选择 所有格式,选择需要添加的文件的时候有

网友C:
/* #include "stm32f10x_cec.h" */
/* #include "stm32f10x_crc.h" */
/* #include "stm32f10x_dac.h" */
/* #include "stm32f10x_dbgmcu.h" */
   #include "stm32f10x_dma.h"
/*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
/*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
/* #include "stm32f10x_fsmc.h" */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 #include "stm32f10x_i2c.h"*/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需要包含的固件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