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实现方波信号的4倍频啊,简单点的电路~

楼主(2012-06-18):
课程设计急用啊~  没有好的方案...:hug:

楼主:
自己先顶起!我是新手,希望高手能指导~

网友A:
你想用什么来实现呀? FPGA? PLL锁相环?还是?

楼主:
用门电路~  频率在1000HZ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门电路~  频率在1000HZ以下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简单,取信号一路RC移相,和原来信号进行同或或者异或  就二倍频了  再重复一次 就四倍了

网友C:
4046, 2元一片,轻松做到500倍频

网友D:
7楼说的是分频,人家要倍频,看清题好不好

网友E:
7楼说的是分频,人家要倍频,看清题好不好
引用 网友D:

倍频和分频实际上是一对孪生兄弟,PLL中没有分频就没有倍频。

网友F:
6# bybxjhsy 支持
另一种教科书方法是微分+整型=二倍频

网友G:
书上就有一大堆

网友H:
4046也不大好做吧?楼主说了1000hz以下,我的理解是0.1-1000hz都是1000hz以下,你用4046来试试看,能锁得住?

网友I:
用4046可以分段锁,1Hz锁起来非常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