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49跟M35模块搭接的电路,终于实现了低功耗的控制

楼主(2012-06-18):
这阵一个小小的项目,主要就是要利用一个MSP430 的单片机跟M35模块实现采集数据的定时发送,关键是需要做到低功耗的设计,费了很多时间跟精力,终于得实现了不发送数据时的低功耗设计。。。松一口气了。。。
  图见附件

网友A:
顶一下了啊

网友B:
恩,真正做到低功耗控制也是不容的啊,恭喜了啊

网友C(2012-08-01):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看看有没有合作机会

网友D:
实测电流有多大?M35的启动速度有多快?

楼主:
整个系统 处于低功耗状态时,我用的是75mA 量程的电流表,实测电流时在0mA附近的

楼主:
用单片机对M35重新启动时,在信号比较好的情况下,不到30s 就可以实现M35数据的传输了啊

网友E:
在利用通讯模块通讯时做到这个很不容易了啊,弱弱的问下楼主,你这实现的这种低功耗是在M35不用的情况下关机了对吧?

网友F(2014-05-03):
有没有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