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知道三极管驱动MOS电路

楼主(2012-06-18):
最近看到一个电路,看的是一头雾水。用三极管驱动三相MOS桥。Q1和Q2是三相中的一相。三极管部分是Q1的驱动部分,那份高手帮忙讲解一下,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少画了线吧?

楼主:
2# 09电气 画的只是驱动三相桥中一相的上臂驱动部分,这一部分画全了

网友B:
是不是画错了, 有问题. 这个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