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函数得到的值怎么写入到eeprom中

楼主(2012-06-18):
if(test==0)这时候要读取一下中断函数里面的值,假设此刻是a,得到的值写入到eeprom中,  试了下a赋值给b,b=a;b写入到eeprom中,但是这样不行

网友A:
“读取一下中断函数里面的值"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读取中断函数里一个全局变量的值应该没问题,除非在主程序读取时if(test==0) 这个过程中全局变量发生变化。感觉楼主没描述太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局变量在变化的

楼主:
解决了,在中断里面加了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