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机串电阻启动电流

楼主(2012-06-18):
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直接启动,启动电流在4——7倍左右。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机,可以有转子串电阻启动方法。
这种方法启动,能将启动电流降低至额定电流的多少?(接触器容量选型)
例如22kW的电机呢?

网友A:
没试过。楼主自己可以试试的。

防止涌流, 这个电机启动要激磁,吸收无功。
电容启动也可以的。串电容。

楼主:
2# MOZATE 没有条件实验哎。我现在就是针对这个绕线转子的异步电机。

网友B:
从理论上讲, 将启动电流降低至额定电流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然而这样一方面启动时间太长, 同时那启动电阻也功耗很大.
所以应用中不会将启动电流降低到这个程度.

网友C:
只有天不塌就可以站在蓝天下,只要地不陷就能立在大地上。

网友C:
接触器选型要考虑负载额定电流、工作制、负载性质。对线绕电动机定子来说,额定电流、工作制电动机名牌上有,负载性质肯定是感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