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OP带宽的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2-06-18):
各位老师,
  今天看一个AD采样的前端电路,用OP接成跟随形式跟随外界输入信号。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即使外界干扰频率远离OP的输入带宽,仍然会由于半导体原件的非线性特性而使干扰得到整流,从而叠加到输出。这话感觉有点迷茫,请各位高手指点。
  我的理解是:假如OP接成跟随形式,设OP为一阶,即忽略OP的高频极点,仅认为其存在主极点,那么跟随器对高于其带宽的成分根据计算应该是形成一个一阶低通滤波器,即20DB/10DEC的速度衰减。
  十分感谢!

网友A:
楼主如果玩过收音机就很明白,输入晶体管本身就是个检波器,
PN结的小信号平方律检波,对于场管更是个理想的平方律检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解答!
  收音机没玩过了,大侠的意思我不是很懂,还请麻烦详细讲下或者推荐几个关键搜索词,我百度一下。

网友B:
to 3L:

你的分析(如所谓一阶等)都是基于线性前提,到了非线性场合(几乎所有有源电路都不是严格线性的)这些分析不再成立,需按非线性理论分析。

这里所谓的“整流”(二次就会有此现象)就是非线性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解答!
   我的分析确实是基于线性的。非线性。。。。。这个考虑得确实不多,能否麻烦大侠推荐相关资料,或者搜索关键词,或论文?

网友B:
to 5L:

这个通过分析一个简单的二次关系式即可,如 y = x^2。用 x(t) = cos(t) 代入 x (即 y = cos(t)^2),分析 y 的“直流”成份。

网友A:
回复 楼主:
矿石收音机论坛,里面有无源收音机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