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数字滤波的前辈啊

楼主(2012-06-18):
手头有个项目,前任工程师写的一个数字滤波程序如下,本人菜鸟,不是很懂,现在项目中采样频率提高了50倍,以前10Hz,现在500Hz,导致采集的信号工频没有被滤掉,请高手给与指点,原来的程序如下:
void c1filterculi(void)
{
    if(C1FILTERTIME!=0)
        return;
    C1FILTERTIME=50;
    if(C1FILTERSTART==1)
    {
        C1DATA0[0]=AD4096AVERAGE[0];
        C1DATA0[1]=AD4096AVERAGE[0];
        C1FILTERSTART=0;
        return;
    }
    C1DATA0[1]=C1DATA0[0];
    C1DATA0[0]=AD4096AVERAGE[0];
    C1DATA1[1]=C1DATA1[0];
    J=C1DATA0[0];
    K=C1DATA0[1];
    J=J-K;
    J=J<<4;    //12-BIT AD
    J=J+C1DATA1[1];
    GG220TIME();
    K=K+0X8000;
    if((K&0X80000000L)!=0)
        K=0;
    K=K/221;
    if((K&0XFFFF0000L)!=0)
        K=0XFFFF;
    C1DATA1[0]=K;
}

void GG220TIME(void)
{
    K=0X00;
    J=J<<2;
    K=K+J;
    J=J<<1;
    K=K+J;
    J=J<<1;
    K=K+J;
    J=J<<2;
    K=K+J;
    J=J<<1;
    K=K+J;
}

网友A:
好复杂啊 可惜我也看不懂  不知道用的神马算法

网友A:
void GG220TIME(void)
{
    K=0X00;
    J=J<<2;
    K=K+J;
    J=J<<1;
    K=K+J;
    J=J<<1;
    K=K+J;
    J=J<<2;
    K=K+J;
    J=J<<1;
    K=K+J;
}
一般谁写函数成这样我都要骂的!!

网友A:
谁知道在做什么啊

楼主:
貌似是 y(0)=220*x(0)

网友B:
看不懂,尽管我经常用低通、高通、带通、带阻等数字滤波。

网友C:
专写别人看不懂的程序

网友D:
void GG220TIME(void)
{
    K=0X00;
    J=J<<2;
    K=K+J;
    J=J<<1;
    K=K+J;
    J=J<<1;
    K=K+J;
    J=J<<2;
    K=K+J;
    J=J<<1;
    K=K+J;
}
如果这用到项目上,叫项目经理看了,情何以堪

网友E:
没有一句注释,代码可读性很差。不值得去研究这种代码。

网友F:
你还是别看前任的程序了,只供参考,网上很多程序的,你可以看懂注释,自己修改!

网友G:
采样500Hz,工频50Hz,滤波应该好处理的。
每10×n个数据的平均就可以了,也就是工频的倍数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