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氧体的高频损耗低,为什么用在抗干扰呢?

楼主(2012-06-18):
铁氧体的高频损耗低,而抗干扰却需要的是高频损耗大的材料,那为什么还要用铁氧体呢?查了很多资料都说抗高频干扰用的是铁氧体磁环,原理是铁氧体磁环的可以把高频的干扰信号转换成磁环内的涡流损耗,但这和铁氧体的高频损耗低特性不是矛盾吗?

楼主:
哪位大虾快来帮帮我呀:(

网友A:
要看具体的材质,铁氧体的高频磁损高,导致发热,所以才能做bead才能将高频的信号变成热能做到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B:
高频损耗大的效果好吧,例如镍锌铁氧体和锰锌铁氧体,由于前者损耗大所以效果好。
如果绕电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考虑到磁饱和所以会选择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用在高频变压器(比如一些接收天线的磁芯),那它的损耗就必须是小的啊,这样我就是觉得很矛盾了,不知道哪各才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抗干扰的应用上肯定是损耗大的效果好啦,这个我也知道,但是这就和铁氧体的特性相矛盾了,因为我查的资料上都说铁氧体的高频损耗小,比如应用于收音机的中频变压器磁芯。
到底铁氧体的高频损耗比普通材料是小,还是比普通材料要大?为什么?

网友C(2012-08-07):
实际情况,磁环对高频干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网友D:
难道这里所说的损耗是指以电感的形式阻挡了干扰信号?
或着都是铁氧体,但材质与普通所谓的铁氧体有差别?

等高人解答。。。。

网友D:
等人来回答。。。。。

网友E:
铁氧体的高频损耗低?没听说啊。应该是损耗大把!

网友F:
铁氧体也分成不同种类的吧!
干扰的频率一般都是很高的,远高于变压器的工作频率!(变压器1M差不多,但干扰多数都在10M以上)
变压器类的,要求吸收小(涡流小),而抗扰则要求吸收多,转成热量散出去!
并且,电感的作用, 还在于电流不能突变

网友G(2012-09-09):
开关电源中 电感主要作用是储能....其损耗集中在更高频的谐波频道处。

网友H:
干扰的频率远高于做应用于开关电源时候的频率,可以具体查一下铁氧体的高频损耗特性

网友I:
铁氧体不等于电感

网友J:
有锰锌,镍锌,非晶等,每一种配比不一样磁通量也不一样,同时你说的频率阻抗问题也不一样。所以你要搞清楚什么用途,然后定什么特性的。
一般高频好的是镍锌,低频好的是镍锌和非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