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和GPRS/GSM模块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2-06-18):
我单片机用的是atmega16,通信模块用的是SIM900。单片机控制SIM900发AT指令返回不了OK啊。只返回了回车符和换行符。PC机分别和SIM900、单片机通信都是可以的。SIM900的波特率是自适应的,单片机的波特率设定的9600.单片机和SIM900是用的RS232通信。为什么单片机只能接收到三个数据帧:0xod,0x0a,0x0d,不是0x0d,0x0a,0x4f,0x4b,0xd,0x0a啊?研究了两天没结果,太纠结了!请大家支支招啊!!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现在好了。是波特率的问题。AVR单片机用外部的时钟系统要设置熔丝位的。

网友A:
遇到过此类问题  刚开始以为是硬件电路问题  折腾了半天  发现是波特率搞错了 狂晕

网友B(2012-10-23):
查一下 是不是关闭了回显?

网友B:
哦  尽量用固定波特率

网友C:
应该是波特率的问题,那个模块我也遇见过这类问题。

网友D:
为什么单片机只能接收到三个数据帧

网友E:
先检查连线是否正确,另外注意波特率的误差并确认模块已经正常启动。

网友F:
我今天也遇到去了同一个问题,检索sim900卡开始初始化的call ready。在单片机与pc,和sim与pc间的通信都正常,波特率也都设置为9600,但是单片机与sim卡链接时就检索不到,我sim开始就用串口改写了波特率为9600,到底还有那里有问题啊

网友G(2013-01-22):
SIMcom模块深圳代理,需要请联系!

网友H(2013-05-06):
SIM卡与单片机检索不了,这个是很多用SIM900A都有了问题,所以我改用了GU900D的,测试很顺利,重要的是功耗更低,性能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