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芯片功能?

楼主(2012-06-18):
各位大虾:
      请问ST的Cortex M3系列芯片中,有没有能同时接SDRAM和SRAM的芯片?(SDRAM接口用来低成本的扩展内存,接SRAM的静态存储器接口用来与FPGA进行连接)。
      NXP的LPC17XX系列能满足要求,但是根据我这两天的了解,NXP的Cortex M3的库函数没有STM32做得好,上手和使用没有ST的容易,纠结中,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好像没有

网友B:
ST 的 Cortex M3 系列芯片没有 SDRAM 接口, 就是 M4 也没有

网友C:
可以接SRAM

网友D:
要是真的有了,那就更强大了!吼吼!

网友E:
LZ,你可以考虑TI的,,有单通道SDRAM控制器。

网友F:
SDRAM 最大的优势在于设计实现的灵活性,和高集成性,设计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控制命令组合,完成简单,可靠的控制。

网友G:
应该是没有能同时接SDRAM和SRAM的

网友H:
ST应该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