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48灯的流星LED灯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方案?

楼主(2012-06-18):
转自数码之家: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66771

原作者:lw1957lw

肯定是PWM调光的。18脚PDIP的芯片,应该是单片机吧。

网友A:
一个8脚的单片机加6个595就可以了  欢迎来我的工作室详谈 http://shwork.taobao.com

楼主:
今天搜到答案了,应该是掩膜的专用IC: (用通用单片机成本高和复杂)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80030 原作者:1346

关于IC,以目前国内天微公司的专用IC芯片TM1808为列来说明,功能差不多。
IC特性:

固定花样LED驱动IC,本产品内部自带振荡器,PWM输出进行16级辉度渐变,12个输出端口;
上电复位后,芯片立即工作,输出PWM占空比,无需单片机控制,实现12通道的LED依次循环控制,实现水滴效果,三级速度设定;
芯片内部自带24V和5V稳压管,外围器件简洁,设计简单,本产品性能优良,质量可靠,适合装饰彩灯。
IC功能特点:
采用高压功率CMOS工艺;
OUT输出端口耐压24V;
自带24V稳压管和5V稳压管;
12个PWM输出端口;
16级PWM辉度级输出内置振荡器;
上电复位后芯片自动输出PWM;
VDD典型工作电压:5.0V
封装形式:SOP16、DIP16

网友B:
这种专用芯片很给力,很多行业里面都会用专用芯片解决问题,国内的天微生产的 LED点阵、数码管、流水灯驱动芯片品种很多,价格非常低非常低

网友C:
8脚的单片机+3个HT1616/HT1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