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波形的噪声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18):
1黄色为原波形,2绿色为我编码出来的波形,但是我觉的噪声特别多,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正常的, 放心吧

网友B:
这个很正常,没有问题。

楼主:
怎么去消除呀

网友C:
加个电容,不过你只是想好看点吗?那个对你工作没影响的

网友D:
如果是产品的的噪音,可以加一个FM1188,哈哈

网友E:
加滤波电容  消除ESR,ESL,其实感觉加了电容  效果也不会改善太多  这是纹波  呵呵

网友B:
这个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F:
这波形看起来很好了

网友G:
你的波形上有些过冲,在始端加一个33欧左右的电阻,这样可以去掉一些过冲

网友F:
这压根就看不出噪声

网友H:
這個波形很不錯了,不會影響正常工作,可以加個適當的電阻,這樣應該會更好一些

楼主(2012-07-18):
感谢各位回帖,一直忘了结贴,实在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