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控制器是否可兼作为电源输出控制器?

楼主(2012-06-18):
在学习隔离电源的设计,看到叫PFC的控制器,从形式上看是flyback,那么我是否可以将电感用匝比合适的变压器代替,这样岂不是从220 AC直接就成了DC(比如5.0V)隔离输出了吗?而且还具有PFC功能。

这样做是正确的吗?

网友A:
从形式上看是Boost,隔离就是Flyback,
单级PFC控制器做Flyback在LED电源里常用

楼主:
我查了下,还真的有你说的这样的东西。
不过我还是怀疑这样的东西有可能是一个PFC controller和PWM controller的集成体。
也就是说,单独的一个PFC可能不能这么用。那个powerants应该懂为什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话说貌似普通的PFC controller = PWM controller+Multipl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