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循环问题

楼主(2012-06-18):
有一批文件。编号分别为A21G_10001.txt A21G_310-10002.txt A21G_310-10003.txt 直到 A21G_310-10100.txt.
单个读取文件:ifstream fin("A21G_310-10001.txt"),在进行其他操作,可以实现。
现在想写个for循环,对所有文件进行操作,循环如下:
for(int i=1; i<101; ++i)
{
...
ifstream fin("A21G_310-10000+i.txt") 或者 ifstream fin("A21G_310-(10000+i).txt")
...
}

编译通过,但是却不能得到单个读取时的正确结果,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ifstream fin("A21G_310-10000+i.txt")
其实你这样打开的文件应该是A21G_310-10000+i.txt。
你需要使用sprintf(name,"A21G_310-1000%d",i);转换你的文件名。

网友B:
ifstream(string(“A21G_310-10000”+i+“.txt”).c_str());
这样试一下。

网友C:
sprintf(name,"A21G_310-1000%d",i);

在这句前面可以加上
char name[100];
memset(name, 0, 100);

在这句的后面加上:
ifstream fin(name);

网友D:
"A21G_310-10000+i.txt"这个文件的名称就是 A21G_310-10000+i.txt。
sprintf(). swpri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