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变量引用问题

楼主(2012-06-18):
fm, TI, ni, core, pi
声明函数原型如下
void FMM_Core_initializeHomotopicThinning(FMM_CoreData *fmm_core_data,FMM_FieldData* &fmm_field_data,
int* &grid_dims, FMM_Heap* &known_points);

VS2005编译出错,
syntax error; found `&' expecting `)'
skipping `&' `fmm_field_data' `,'
missing name for parameter 2 to function `FMM_Core_initializeHomotopicThinning'
syntax error; found `int' expecting `{'

后面两个也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A:
是不是程序中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B:
有语法错误

网友C:
这种写法主要有什么作用呢?实现对内存的地址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