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板子烧坏

楼主(2012-06-18):
MSP430 launchpad板子烧坏了,是否有防护电阻的??最近弄触摸,不小心把launchpad板子烧坏了,但是找不到烧坏的原因,已经知道P1.0口做AD输入3.6V,其他的IO口有一个输入5V,就这样板子跟单片机都烧坏了, launchpad板子烧坏是否有防护电阻的,还是烧坏了就报废了???

网友A:
只是烧坏了一个IO口 ?

网友B:
单片机坏还可有2块,TI早遇会这样子的吧

网友C:
神马情况啊?

网友C:
看来还是操作不当,电平不匹配惹得祸啊,我的注意了啊

网友D:
是不是单片机插反了?

网友:
:funk:这么快啊?

楼主:
有一款是烧坏了一个P1.0口,用万用表测试时候,P1.0跟VCC导通了,竟然烧到这样子,伤心了

网友E:
啊?还烧坏了?什么原因?

楼主:
单片机,仿真器都坏掉了,只是想看看补救得了仿真器麽,一般的都有防护电阻的,不知道launchpad板子有么防护电阻

楼主:
恩,我也该注意以后用单片机时候IO的输入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烧坏了一个P1.0口,用万用表测试时候,P1.0跟VCC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