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集放大电路 射极输出器分析的一个疑问 】

楼主(2012-06-19):
典型射极输出器电路如图所示:
射极输出器电路的三极管集电极是直接和电源连接的,是没有接电阻
如果在这个射极输出器电路电路的集电极和电源之间接上一个电阻的话,这对于射极输出器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想到的一点就是这个电阻的加入可能会使射极输出器电路的三极管像共射放大电路一样,输入信号过大的时候出现饱和的状况而影响正常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的话,射极输出器可以一直跟随输入信号)不知道这一点是否正确…………除此之后其他的影响有什么呢,希望高手分析解释下…………本人模电太差,比较愚钝,希望大家解释的详细些

网友A:
C极电阻阻值有限,低频小信号不影响射随器信号分析——
但是,一旦“输入信号过大的时候出现饱和的状况”,同样也会“影响正常的工作”

网友B:
C极电阻存在时相当于降低了C极的VCC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那具体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C极电阻阻值有限,低频小信号不影响射随器信号分析——"
额,这个回答的意思是不是在电阻值还保证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的情况下,这个射极输出器还是能像以前一样正常地工作,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