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8里的覆铜怎么删除呀?

楼主(2012-06-19):
请教:
AD08里的覆铜怎么删除呀?
如下图所示:
想删掉bottom层的覆铜,用edit的delete怎么也删不掉!
请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A:
鼠标选中,然后按键盘上的delete

网友B:
无语!
从你图上看,你现在是在顶层哎,当然删除不了底层的敷铜了。
要删除顶层敷铜需要转到Top layer层。
要删除底层敷铜需要转到Bottom layer层。
比如你要删除底层敷铜的过程如下:
1、首先转到Bottom Layer层;
2、点击鼠标选择底层敷铜;
3、按键盘上的Delete键;
4、OK了,这时你会神奇的发现底层敷铜没了。

网友C:
呵呵, 看来还是新手或者才换的新版本呢. 鼓励一下.

网友D:
慢慢摸索就好了

楼主:
谢谢4楼的理解!
确实是换的新版本,以前本人用的是Protel99se!
删除bottom的覆铜还要切换到bottom层,可在Protel99se里就不是这样呀!Altium的兼容性也太差了!

学习了!
谢谢了!

网友E:
是加强了,这样可以避免误操作。

网友(2015-10-08):
按住L键,然后隐藏多边形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