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求激光二极管驱动芯片

楼主(2012-06-19):
各位高手,不知道有谁用过激光二极管的驱动芯片,那种常用的,外围电路不太复杂的那种,网上的芯片很多,但是我们这边的项目很急,不确定用哪一款,求这方面的前辈指导,我们激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20MA左右。麻烦各位啦~~

网友A:
直接用运放搭最简单了。。
当然如果你是要求高速应用最好还是用专用芯片吧。专用的速度高一些

网友B:
你好!
TI有相关的LD芯片及解决方案可供选择,但是不同类型的激光二极管、速率要求对于LD芯片的选择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个人先推荐ONET4211LD,ONET4201LD,其速率可以从155Mbps到4.25Gbps,速率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