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ION_REG的使用

楼主(2012-06-19):
用的pic16f886,我想开启端口B的输入上拉,先要将OPTION_REG的nRBPU位置0以允许上拉。无论我用OPTION_REG &= 0X7F;还是nRBPU = 0;的访问方式,编译链接都没有错,但是DEBUG的时候,到了这个语句就是过不去了。
出现错误提示:ICD3Err0031: Failed to get PC
这是为啥呢?

网友A:
PORTB 6,7端口留给调试用,你DEBUG的时候当然上不去了。

楼主:
问题应该是这样的,要把PORTB配置成数字I/O才能将nRBPU置位0允许上拉。
是我看datasheet不仔细,上电后ANSELH所有位默认为1,作为模拟输入口。
把端口设置成数字I/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