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自做了一下LC串联谐振实验

楼主(2012-06-19):
L=270uh C=0.01uf 2个器件串联(没有接电阻 电感中有几欧姆电阻),然后接上交流正弦信号的峰峰值调成1.6v 按照公式计算谐振频率是96.85khz Q值应该至少有好几十 用示波器观察电容2端电压最大时就判断谐振。
问题是电压几乎就没什么反应,请问什么地方有问题,怎么可以做出效果?

网友A:
简单点就是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好点就是频谱仪

楼主:
频谱仪是没有的,只有信号发生器+示波器了
按照电路书上电感 电容 2端的电压在谐振时是输入端信号电压的Q倍啊!所以调频率的话,电容2端电压应该变化很明显啊

网友B:
先查查输入电压还剩多少。

楼主:
我用信号源是很老的那种模拟信号源,将信号源的2个鳄鱼夹碰在一起,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一点是不是说明信号源内阻很大呢?

网友C:
先看一下4楼

楼主:
输入1.54v 电容电压近似1.56v

楼主:
刚才测了一下信号源内阻 有52.4hom的。

网友D:
那原因我大概猜出来了,L=270uH C=0.01uF,谐振频率大概为96.8kHz,在此频率下算下电感感抗约为164欧姆,电源内阻有50欧姆,那么就相当于有50欧姆的串联损耗电阻,那么你那Q值就只有几而不是几十了。

话说你这个尝试我以前也做过,那时也是出现了跟你一样的情况,照样查不出原因,现在终于想明白了。。。呵呵。

楼主:
回复9楼
测出信号源内阻52.4后 我把电容改成了0.001uf了 谐振频率应该是306.3khz 试了一下还是没用。
改变实在太小。(另外我补充一下测内阻的方法:用100欧姆的电位器 跟信号源连接,一边跳电位器,一块看波形幅值,当电位器2端的电压变为信号源空载时的一半时,电位器的阻值。我想这应该是对的吧)
  EMP_你那里可否在试一下看,你的LC谐振实验有什么效果?呵呵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那个实验是很久前做的了,现在手边没材料。

按你所说的把电容改成0.001uF后,谐振频率是升了,不过你再算算电感在当前频率下的感抗只有520欧姆,与损耗电阻相比依然不算很高。
而且还要一些你没算进去哦:
1、电感的损耗在交流的时候与直流电阻的大小不相等,一般会变大。
2、电容你用的是怎样的电容,电容在当前频率下的损耗有多少,好像一般的瓷片电容的损耗也不低的。

你如果想完整的分析,最好能借到LCR测试仪,测量下你所用的电容和电感在预计谐振频率下的阻抗是怎样的。

支持自己摸索,很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