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求激光二极管驱动芯片

楼主(2012-06-19):
各位高手,不知道有谁用过激光二极管的驱动芯片,那种常用的,外围电路不太复杂的那种,网上的芯片很多,但是我们这边的项目很急,不确定用哪一款,求这方面的前辈指导,我们激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20MA左右。麻烦各位啦~~

网友A:
激光二极管的驱动芯片可选用max3297,max3297芯片是美国maxim公司生产的高速激光驱动器,适用于工作在传输速率为2.5gbps的局域网中,可作千兆以太网、atm局域网以及光纤信道中的光发射机。该产品具有传输速率高,调制电流小,性能安全稳定、体积小等特点。其主要特性如下:(1)采用3.0~5.5v的工作电源;(2)采用带光电管的共阴极激光管工作模式;(3)仅有30ma的激光调制电流和低至7ps的系统性抖动;(4)内含调制电流的温度补偿电路和自动功率控制电路(apc);(5)具有集成化的安全电路和电源自动复位电路(por);(6)采用16-pin tssop-ep的封装形式。
    max3297引脚功能描述:
gnd(1,6):接地端。
fltdly(2):默认延时输入端,外接电容可为安全电路提供一合适的延时脉冲宽度。
vcc(3,11,14):工作电源端。
in+(4),(5):数据正向、反向输入端。
ref(7):参考电压端,应用中悬空。
md(8):连接监控光二极管端。监控光二极管用于apc电路。
shdndrv(9):关闭驱动器输出端。
biasdrv(10):偏差信号控制外部晶体管驱动器端,外接pnp晶体管。
out+(12),out-(13):调制信号输出端。
modset(15):调制电流设置端,可用外接电阻来设置常温时的调制电流。
tc(16):调制电流温度补偿设置端,可用外接电阻来补偿温度变化时对调制电流的影响。
      芯片工作过程:当芯片正常工作时,调制电流开关接通,信号从in+端和in-端输入,经输入缓冲放大后,控制差分调制器输出来实现调制,调制信号从out+ 端和out-端输出;当电路发生故障或意外情况发生时,安全电路发生作用,断开调制电流开关,关闭输出;当输出功率减小或增大时,光反馈信号发生变化,并从md端输入,经内部功率控制放大器放大后,从biasdrv端输出去控制外部功放管的输出,从而达到自动维持功率稳定的目的。
    调制电流的设计:在利用max3297设计应用电路时,调制电流的设计是极其重要的。其值由modset端和tc端外接的电阻所决定。其中modset端的外接电阻(rmod)决定常温时调制电流值(imod),当激光管选定后,imod 一般就确定。而tc端外接电阻(rtc)决定温度变化时的补偿电流值。因此,设计调制电流的实质是确定rmod和rtc的阻值,当激光管选定后,根据下式可计算出它的温度系数lt:lt=a70-a25/a25(70°c-25°c)106[ppm/°c]这里: 是激光管的输出功率与激光管电流所确定的直线的斜率, 25 、 70分别表示温度为25°c和70°c时的值。当lt求出后,根据下面两个公式计算出rtc和rmod的值:rtc=0.21/tempco(imod)-250欧姆
rmod=(rtc+250欧姆)52*tempco/0.19-48*tempco-250欧姆这里:tempco=-lt

网友B:
是用在光纤通信领域吗?还是其他的应用?

网友C:
神马领域? 分立搭也不难 反馈 加扩流

网友D:
楼主还是应该指明应用的 领域  ,需要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