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4432双向通信问题

楼主(2012-06-19):
请教大家一下:
      弄了si4432很长时间,一直有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指点
      我在配置两块si4432的双向通信的时候,si4432(A)是先发送数据然后得到si4432(B)的回应,再次发送数据。si4432(B)是先处于接收模式,接收到数据后给出回应。
      问题是si4432(B)先是接收模式,接收到si4432(A)的数据后,进入接收中断后我读数据,清FIFO和中断标志,然后变发送模式,当发送完成后,读中断状态寄存器的时候,显示是接收和发送完成中断都置位。
为排除si4432(A)发送的影响,我在si4432(B)进入接收中断后我就把si4432(A)断电,让其不工作。让人不懂的是 此时当si4432(B)在发送完成后再读中断状态寄存器,显示的还是接收和发送完成中断。明明此时si4432(A)已经不工作了,si4432(B)怎么能够还有接收中断的标志。

网友A(2012-12-26):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你设置完接受中断后要先清除一下 之前的中断标志

网友B:
恭喜你第二个发现宇宙的真谛——宇宙背景微波辐射(前面已经有一个网友发现了,所以你是第二个),打开你的收音机,调到静音的位置,就知道不可能是静音,数字接收机也一样。楼主肯定没开数据包的CRC校验,开了以后这种噪声产生的错误包就很难被误报了。

网友B:
当然,上面的前提是导言和同步字接收正确了以后关闭发射机,不然导言和同步字加起来,噪声是很难撞对这个组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