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IAR调试MSP430老是出现这个问题呀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2-06-19):
求助

网友A:
你的工程文件名是不是有问题?导致语言不识别

楼主:
名字是数字的

网友A:
改成英文的看看

网友B:
硬件连接上也排除一下的啊

楼主:
硬件连接上能有什么问题呀,我的工程名称是英文的,我弄错了

网友C:
LZ那你编译软件一直好着没?试下用你的编译器编译下历程再烧进去看可以不

网友D:
你改成英文的试试

楼主:
7# alenwei 程序下载进去倒没什么问题,就是在结束调试的时候,会出现那些问题

楼主:
我把IAR卸载后重新装,结果程序下载不进去了,求助啊

网友E:
换个版本吧,你那个多半是**不成功的表现,大于2K就会给你出这些问题,下载下去费的,我记得以前没有**好像就是出这个找不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