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静电防护的疑问

楼主(2012-06-19):
我在NXP网上看到两种方式的USB静电防护电路,请看下图

这个图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我也认同这个方案

再看下一个图:

这个图有点难以理解,USB信号是差分信号,但是它对地会有负电压产生吗?为什么要用双向的管子来防护呢?这样能起到防护的作用吗?

网友A:
这个能起到防静电作用,ESD静电抑制器都是双向的

楼主:
这个能起到防静电作用,ESD静电抑制器都是双向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信号的极性有关系的,就看上面第二幅图D1和D2,USB信号对地没有负电压,假如D1是大于5V开始保护,那么正电压大于5V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是负电压静电的话,要小于-5V才保护,但一般元件负电压最低才-0.5V,这就保护不了了,
我认为要用像D3那样的单向管,但是NXP却用了第二幅图这样的方式,令我不解,希望有高手解答

网友B:
用外部时针是。定时器都有这种现象,用内部晶振就好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香版多多指教。

网友C:
你好啊,我现在也是遇到usb esd的问题,我板子上用了ti 的usb hub 芯片然后又接了usb声卡设备等,现在是在数据线和电源上分别加了双向tvs 管,但是对usb 外壳接触放电正负4KV就会死掉,而且usb hub 可以再与电脑自动连接,但是后面的usb 声卡device 就不被识别了,高手支个招啊

楼主:
你好啊,我现在也是遇到usb esd的问题,我板子上用了ti 的usb hub 芯片然后又接了usb声卡设备等,现在是在数据线和电源上分别加了双向tvs 管,但是对usb 外壳接触放电正负4KV就会死掉,而且usb hub 可以再与电脑自动 ...
引用 网友C:

能否上个图,看看你的接法,大家也好展开讨论

网友D:
第一种能量的泄放路劲是系统地和电源。
第二种能量的协放路劲是保护地。

网友E:
嗯, 应该是考虑的系统地与保护地不一定相连的问题.

楼主:
第一种能量的泄放路劲是系统地和电源。
第二种能量的协放路劲是保护地。
引用 网友D:

你注意到没,用了双向TVS后,D+和D-上面的电压会达到-5V时TVS管才起作用,我的疑问是D+和D-真的可以达到-5V吗?达到-5V不会损坏USB芯片吗?

网友D:
D+/D-上达到 +/-5V TVS保护,当有ESD冲击时大约有几KV,即使经过TVS的保护,一般到IC的管脚的残压还会达到几十V,一般现在能查到很多IC内部也有防护措施,好的有2KV,差的也有500V,最差的没有做防护。

楼主:
D+/D-上达到 +/-5V TVS保护,当有ESD冲击时大约有几KV,即使经过TVS的保护,一般到IC的管脚的残压还会达到几十V,一般现在能查到很多IC内部也有防护措施,好的有2KV,差的也有500V,最差的没有做防护。 ...
引用 网友D:

请问D+/D-上达到-5V 时,USB芯片(如USB HUB)会坏吗?

网友F:
我现在用的类似第二种的,用三个双向TVS管把静电泄放到与外壳相连的地。没用之前ESD测试时三级过不了,加上之后可以通过测试

网友G(2014-04-10):
外壳是塑料的咋泄放?或者说整机只有一个共地。

网友G:
我目前有个产品,外壳是塑料的,要在壳上大片贴铜皮作泄放(铜皮与PCB地相连)才能通过空气放电。也是USB端口 采用双向1PF TVS管。想不用铜皮,但是泄放路径咋整。

网友H:
这个可以用得上!

网友I(2017-09-22):
塑料里面喷金属漆,应该可以对空气静电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