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V升12V

楼主(2012-06-19):
急需要做一个5V升12V的电源,能介绍点常用IC吗?应该比较多...可是没时间找了。
另外我在MOUSER上搜索是不是搜索条件不对,搜索结果为0...

网友A:
要求输出电流多大

楼主:
输出电流1A左右

网友B:
TI的参考

网友C:
可用DC-DC模块吧

网友D:
直接上DCDC最方便

网友A:
按这个输入输出条件,集成的片子可不多,NSC有几个片子可以,LM258x,就是效率不太高。
建议考虑Boost Controller+MOS的方案,效率高些,而且便宜通用些。
还可以考虑34063+MOS,最便宜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按照大家的方案搭建下看看。

网友E:
用lm317吧,外围电路简单,输入电流大于1.5A。

网友A:
楼上还神了

网友F:
呵呵,9楼是不是看成降压了……

网友G:
4楼的也太复杂了...

想了下这样的大功率芯片的确好难找啊

刚看了下,LM2577条件差一点,楼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