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的温度范围

楼主(2012-06-19):
我查的资料上说,STM32F103C8工作于–40~+85°C的温度范围和–40~+105°C的扩展温度范围。那到底是能工作在哪个温度下呢?

网友A:
DATASHEET上有详解
STM32F103C8T6的6代表–40~+85°C的温度范围,如果是7代表–40~+105°C的扩展温度范围

网友B:
但是T6,在-40~+105温度环境下表示无压力。。
已经有客户证实了。
特定产品还是按照ST给出的保守数字为准哦。
不怕意外只怕万一。
可以订购T7标准工业级

楼主:
T7的市场价格一般多少?跟T6的差别大吗?

网友C:
这个只能在数据手册上找到准确答案了

网友D:
这个以ST数据手册上为准

楼主:
3# yinyangdianzi T7的价格一般多少?

网友B:
回复 楼主:
T7在中国应用的很少哦。即使是汽车级的也就用T6。

您真要T7的话要订货。周期要16周哦。还有,没量的话,比较困难!
有兴趣联系哦。

网友E:
如果芯片本身运行很低功耗的话,那么,温度就已结温度为准,所以就算是T6,也可以达到105度的。

楼主:
8# yinyangdianzi 我是用在大巴上的,如果工作温度就85℃的话,我还真有点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