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逆变器LVRT,为何输出下跌后要输出无功

楼主(2012-06-19):
低电压穿越是,为何输出下跌后要输出无功,这个是什么作用?

网友A:
你这问题真是多。。。
学会自己找答案吧

http://wenku.baidu.com/view/d781be63f5335a8102d220b6.html

网友B:
用外部时针是。定时器都有这种现象,用内部晶振就好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香版多多指教。

网友C:
低电压穿越保持正常运行,不发无功也可以,只要能抗得住,发无功可以减小有功输出,可能对电网来说会起到稳定的作用,对逆变器来说抗过这段时间也更容易吧

网友C:
另外发无功可以提高电压,抵抗电压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