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谐波,THD与THDi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2-06-19):
(无正文)

网友A:
THD(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总谐波失真)
  谐波失真是指音箱在工作过程中,由于会产生谐振现象而导致音箱重放声音时出现失真。尽管音箱或耳机中只有基频信号才是声音的原始信号,但由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谐振现象(在原始声波的基础上生成二次、三次甚至多次谐波),这样在声音信号中不再只有基频信号,而是还包括由谐波及其倍频成分,这些倍频信号将导致音箱放音时产生失真。对于普通音箱允许一定谐波信号成分存在,但必须是以对声音基频信号输出不产生大的影响为前提条件。

  而总谐波失真是指用信号源输入时,输出信号(谐波及其倍频成分)比输入信号多出的额外谐波成分,通常用百分数来表示。一般说来,1000Hz频率处的总谐波失真最小,因此不少产品均以该频率的失真作为它的指标。所以测试总谐波失真时,是发出1000Hz的声音来检测,这一个值越小越好。

网友B:
thdi: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of Current

网友C(2012-12-03):
THDI 是指输入电流总谐波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