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与差摸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12-06-19):
(无正文)

网友A:
共模干扰电流定义为在任意(或全部)载流导线和参考地之间的无用电位差所形成的电流。干扰电流在电路走线中的所有导线上的幅度、相位相同,它在电路走线与大地之间形成的回路中流动。(见附图)造成这种干扰电流的原因有:1.外界电磁场在电路走线中的所有导线上感应出来电压(这个电压相对于大地是等幅和同相的),由这个电压产生的电流;2.由于电路走线两端的器件所接的地电位不同,在这个地电位差的驱动下产生电流;3.器件上的电路走线与大地之间有电位差,这样电路走线上会出现共模电流。这里还说明一下:共模电流不会对电路产生影响,只有当共模电流转变成差模电流(或电压)时,才对电路产生影响。这种情况会在电路不平衡的情况下发生。
     差模干扰电流定义为在任意两条载流导线之间的无用电位差所形成的电流。(见附图)干扰电流在信号线与信号地线之间(或电源线的火线和零线之间)流动。在信号电路走线中,差模干扰电流是在外界电磁场中信号线和信号地线构成的回路中感应产生的。由于电路走线中的信号线与其地线靠得很近,形成的环路面积很小,所以外界电磁场感应的差模电流一般不会很大。差模干扰电流往往是由电网上其他电器的电源发射出的(特别是开关电源)和感性负载通断时产生的(其幅度往往很大)。差模干扰电流会直接影响器件的工作。
      另外,差分模式信号携带数据或有用信号(信息)。共模模式是差分模式的负面效果。

网友B:
2# wjzx111056

网友B:
这两个图倒是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