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正电压转成负电压(已有正9和正5V)

楼主(2012-06-19):
如何将正电压转成负电压(已有正9和正5V),求电路图的具体接法。
输出电流要求最大40MA。这个要求直接抹杀了我用ICL7660的想法,不知MAX660可以不。

网友A:
Buck IC接成Inverter模式

网友B:
MC34063就可以了,坛子里有很多帖子

网友C:
看你的要求和相关条件
我用过Ti的TPS60403, 可以到60mA,比较好买到,滤波也简单,我做的实测输出纹波小于2mV
成本有限制可以自己做功率振荡加隔直整流,也不大复杂,市场上有200W的才几十块钱

网友D:
用THS7530PWP,高速运放,工作电压-5—+5v,输出电流典型值37mA,价格很贵啊,50-60元RMB一个,或者用英特公司的,EL8188IW-T7,电流30mA,价格10元左右。或者HFA1109IB,36mA,价格17元左右,关于电压正进负出,很简单啦,网上很多的

网友E:
没搞明白楼主到底是要搞什么,如果仅仅是为了得到负电压,我的做法是:把正负极反过来接到负载上即可。
楼主的问题是否可以理解成:我有一节9V电池,想得到一个-9V,怎么做呢?

网友F:
支持6楼。 楼主应用TPS60403是不错的选择。 MC34063是DC-DC开关电源IC外围器件多。虽然电流可达1.5A。但在此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G:
试试这个行不行

网友F:
ICL7662 与 ICL7660 输出电流差不多。不能满足楼主需要。还是TPS60403好。

网友C:
13L D1似乎没用

网友H:
120ma电流。绝对满足要求。

网友I:
多个ICL7660并联试试

网友J(2014-03-17):
感谢本帖,我今天也用上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