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与PNP三极管的封装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2-06-19):
(无正文)

网友A:
一样
PCB不会区分,原理图分

网友:
封装是一样的。

想在PCB里区分就看你发发射结箭头是往里面还是外面了。

通常俺是这样区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说,如果我PCB返原理图的话就没办法搞清它是NPN还是PNP咯 ?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知道你手上的三极管是NPN还是PNP,最简单的是你查下资料,要么你就拿万用表量下。
把万用表选到二极管档,中间一只脚放万用表正极,另外两只脚随便放一个,放万用表的负极,如果量出压降值,则是NPN,如果量不出压降值,则是PNP。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C:
三极管的封装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的,除了查看原理图之外,还可以考虑一下对电路进行分析,即其电流流向或者其电压差来进行简单分析来获知其为PNP或者NPN.

网友:
封装是一样的,

网友C:
NPN和PNP的封装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不能简单的说其封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