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2-06-19):
发生异常之后可首先查看LR寄存器中的值,确定当前使用堆栈为MSP或PSP,然后找到相应堆栈的指针,并在内存中查看相应堆栈里的内容。由于异常发生时,内核将R0~R3、R12、Return address、PSR、LR寄存器依次入栈,其中Return address即为发生异常前PC将要执行的下一条指令地址。

编写问题代码如下:
void StackFlow(void)
{
int a[3],i;

for(i=0; i<10000; i++)
{
  a=1;
}
}

void SystemInit(void)
{
  /*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 ------------*/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 Reset CFGR register */
  RCC->CFGR = 0x00000000;
  /* Reset HSEON, CSSON and PLL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
  /* Reset PLLCFGR register */
  RCC->;PLLCFGR = 0x24003010;

StackFlow();
  /* Reset HSEBYP bit */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
}
DEBUG如下图
SP值为0x20008560,查看堆栈里面的值依次为R0~R3、R12、Return address、PSR、LR, 例如R0(10 27 00 00),  显然堆栈后第21个字节到24字节即为Return address,该地址0x08001FFD即为异常前PC将要执行的下一条指令地址(即StackFlow()后面的语句处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网友A:
这个是说什么?问问题,我只知道发生这种中断,多半都是数组,指针之类的访问溢出。往这方面检查吧。

网友B:
这个说明了是从哪个指令跳到Hardfault的
还是自己写个嵌入式汇编小程序,在服务例程里把返回地址直接pop到寄存器,看着比较方便吧

网友C:
MDK可以反查堆栈,很容易找到哪个函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