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2-06-19):
IO口检测Uart 发送过来的数据,前面数据是9600bps,后面的是4800bps
         这种情况,软件怎么自适应?

网友A:
知道9600和4800波特率发送的最后一个字符吗?如果知道那就简单,如果不知道那就麻烦了。

楼主:
start一个0 ,8bit数据位,stop是两个1,没有校验位
你是说按960接收完后,因为最后一个字符是固定的就可判断是9600还是4800?
4800的话在做处理?

网友B:
发断设置波特率

网友C:
你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是说发过来的数据开始波特率为9600,后来发过来的变成4800了?这样接受收么?使能个中断程序就可以了吧?我觉得,但是也要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中断,就像四楼说的!

网友D:
http://www.yofeng.com/LrComCtr.asp

这个模块可以帮你通吃
管他什么波特率,就是非标的波特率都可以适应
不用去管什么数据格式和波特率,对于来的数据流波形我只管打太极就行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