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输出问题

楼主(2012-06-19):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平时用继电器输出220V,现在呢加了一个要求就是说     220V输出5个小时以后改变为36V输出。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两组电源继电器切换便是。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用两个继电器或其他开关器件控制输出,输出的的220V,36V为并联

网友C:
首先你得先整个36V出来,无论交流或者直流,另外电流要满足
然后再增加一路继电器 切换36V 注意如果是直流继电器单刀的即可
交流的话,用双刀的
另外,请小心,注意安全

网友D:
用单片机的一路i/o1控制输出为220v的继电器,再用一路i/o2控制输出为48v的继电器,当220v的那一路工作在5小时之前,单片机给i/o1一个高电平,5小时之后给一个低电平。而48v那一路从单片机输出的电平和220v输出的相反,就可以了。请看下楼图解,如有错误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D: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现在主要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电压只有市电输入的一组电压,220V呢控制加热   用传感器控制温度,等温度到了以后输出交流36V一组电压给另外一个电热片加热,实现保温。我现在的想法呢是这样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是220V一组用单片机控制一个继电器   36V想用一个可控硅控制,36V一组的加热功率有180W左右

网友E:
你不是脱了裤子打屁,直接用220V小功率加热片保温。可控硅的谐波那么害人,你还不怕唾沫。解法很简单,保温常接,加热时候也工作,给你少快点

网友F:
千万别使用2个继电器分别接入啊,应该一个继电器用来切换AC220/AC36,另一个用来开关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切换之前先把开关断掉,切换完成再把开关开起?

网友H:
Re:
千万别使用2个继电器分别接入啊,应该一个继电器用来切换AC220/AC36,另一个用来开关
引用 网友F:

10楼的担心有点多余,LZ都说了是两片 独 立 的 电热片 了

楼主:
看了大家的意见  受益匪浅    主要是人家要求说是36V比较的安全,所以这个低电压加热的时候需要有一组36V的加热管工作   主要这个电压不好取    又要简单  又要省钱  又要好用 唉

网友I:
低电压你可以一直给着,不断开。

网友J:
完全可将加热片功率分组,加热时功率大点,保温时功率小点完全不用变换电压,自找麻烦。

楼主:
这些东西也没办法哦   客户要求的诶!说是保温时电压降到安全电压

网友F:
LZ只说降压保温,可没说2片电热器独立。

网友K:
用个MCU控制切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