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导出IAR里面Watch窗口中数据

楼主(2012-06-19):
前段时间遇到一问题,我需要把一个长128的数组从IAR里的Watch窗口导出来,以便作下一步分析,但IAR似乎并不支持数据导出,网上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我只好一个数据一个数据的人工搬运。
有天突发灵感,想起了Snagit这个载图工具。
它有个“文字捕获”的模式,另外它还支持“滚动捕获”,要怎么做,不用说了啊。一气呵成,这下省事了。

网友A:
IAR既可以导入也可以导出HEX

网友B:
有空试试

网友C:
为什么楼主要导数组,你不是有源文件啊,直接复制不是可以吗

楼主:
4# figo20042005 数据内的数据是AD采样的值

网友D(2013-08-18):
用截图软件也能导出来吗?

网友E:
Memory Dump即可

网友F(2014-02-21):
引用 网友E:
Memory Dump即可

这个功能怎么用啊

网友G(2016-02-23):
一个答案干嘛不能说的清楚一点,大家共享一下嘛,真小气

网友H(2016-11-21):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楼主要导数组,你不是有源文件啊,直接复制不是可以吗

源文件后缀名是什么

网友I(2017-05-18):
怎么弄呀,我要把4k的数据弄出来分析,你那个抓图软件效率也低呀。其它编译软件直接多选拷贝就行,这个东东好像不支持哟

网友I:
终于搞懂了,用printf将想要的数据打印输出到Terminal I/O,那个窗口支持全部考出了

网友J(2018-11-05):
IAR 菜单debug ->memory ->save 可以保存选定位置的16进制数据

网友K:
我以前都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