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姆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2-06-19):
各位老师,  在看ADC相关资料时发现一个0欧姆电阻,对其加在电路中的作用不甚明白,请指点。
  这个0欧姆电阻式串在24BIT ADC的VDD输入端的,为的是使供电更好。
  是利用这个电阻的电感效用和0.1uF电容形成LC滤波还是?
  十分感谢!
  图见附件!

网友A:
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调试和测试, 比如调试时可以换电阻或电感做测试.

网友B:
哈哈,对是对,但是书上这样画,作者可就溴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解答!
   我是纳闷这样连接的作用,估计是大侠说得调试测试方便用的。

网友A:
本人不赞成用一个0欧的电阻来连接这两个地.
原因:
1. 所谓的0欧的电阻也有电阻的. 虽然 0.0X 欧姆, 也比直接地线铜皮连接的阻值大, 形成地线阻抗和地噪声.
2. 妨碍共地点连接的灵活性.

网友C:
赞成四楼说的,我做的板子就用0欧姆连接数字模拟地!

网友D:
我个人认为6楼的接地方法接地电阻更小、更合理。

网友E:
记得好像以前在哪看过,有种说法是6楼那样的。就是一个单点隔离。

网友F:
恩,学习了!O(∩_∩)O谢谢

网友G:
就是想做成LC滤波,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H(2013-05-18):
这个0ohm电阻作用不大吧  有一定的隔离作用

网友I:
不能一棒子打死人,有时0R电阻做用可大了;当然用不好可能适得其反。还是要搞明白才用。

网友J:
在实际应用的电路中,这种接法很普遍。
对调试和维修维护判断帮助很大。
初期调试时,反复调试电源,这个电阻很方便。
如果供电电源很多,此处多用电感,或者一个推荐电阻。
另外,某些技术员说的接地问题,跟这个电阻类似,此图并没体现,但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这个芯片具有数字地和模拟地。
总之,个人觉得,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