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复杂调制方式的无线信号,如何简单测试信号功率

楼主(2012-06-19):
对于复杂调制,比如各种扩频,在只有频谱仪,没有信号分析仪。并且没法将发射机调整成无调制载波发送的情况下,如何简单的测试其功率呢,之前测试过WCDMA功率,因为WCDMA在5MHz频带内功率谱密度几乎是相同的,手工积分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对带宽内功率谱密度不同的射频信号,如何测试其功率呢?将SPAN调整到足够大(RBW足够大),使待测信号显示为光滑的单峰曲线,这时测到的功率可以看成是总的发射功率吗?

网友A:
都已经扩频了,测出功率有何意义?从电源功率去反推还靠谱些,哈

楼主:
WCDMA 规范和应用中都有这个指标啊,出厂设备是用信号分析仪或者叫综测仪测的,原理就是在5M 信道带宽里将发射机的功率谱密度积分得到发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