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AD芯片需要注意那些???

楼主(2012-06-19):
本人想使用ADC0832做一个简单的模数转换,可芯片没有工作,不清楚问题出在那里;没有示波器查看时序,感觉不是时序的问题;不清楚各位在使用AD芯片需要注意那些细节!如:芯片启动时间,通道选择等,那些方面需要注意的!
ADC0832是转换结果是串行输出的,C语言语句如何写呢?

DO_abc0832 // 数据输出

for(i=0;i<8;i++)//从高到低取数

{

  CLK_adc0832=1;//

  CLK_adc0832=0;

  Delays(2);

  Dat1=Dat1>>i|DO_abc0832;

}

                   CS=1;return Dat1;

网友A:
Dat1=Dat1>>i|DO_abc0832;

这一句有问题。
Dat1=Dat1|DO_abc0832;
Dat1=Dat1>>1;

网友B:
楼上正解,需要仔细一点就好。

楼主:
谢谢,帮助各位帮助,使用新模数芯片中除了看时序图,还要看手册中那些部分,才能正确使用好芯片呢!希望给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