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芯片哪个标记是第一脚

楼主(2012-06-19):
买了一批STM32F105,焊的时候发现片子上对脚线上有两个圆形标记,一个大点,另一个小一点,不知道哪一个算第一脚,有知道的请告诉一声,多谢!

网友A:
LZ,你这个应该是64PIN的吧,,
小点逆时针第一个位 1脚

网友B:
呵呵, 以小点为准.
也是, 不知道芯片厂家干吗还留个大点呢?
开始的时候我也被迷糊过.

网友C:
哦,知道 了。

网友D:
144脚的有2个大圆咧。。。那是工艺孔,无法避免的。

网友E:
小圆逆时针为1脚,我焊错过,烧了。:L

网友F:
小圆点位准,逆时针为1脚,这是哪种封装的呢?

网友G:
在芯片上有一个圆点标记,那就是1号脚
上个图看看。

网友H:
三个点,一个小,二个大是有点迷惑人。给刚介入的朋友和焊接人员造成成不少的麻烦。

楼主:
原来如此。多谢了。

网友I:
如果看圆点还弄不清楚,那么就还需要看芯片上的字。
“STM32” 的左下角就是 pin1,这么看肯定不会错。

网友J:
看字比较好,一般都是正面左下为1脚。

网友K:
也有客户反应过这个问题,向我们这些新手什么都不懂,今天受教了

网友L:
想想为什么有大和小,

首先标1脚的标志是不能少的,

为什么有大小呢?
封装时,如何封呢?水口,就是灌水用的------当然,他们灌的不是水,

好了,那么一大一小那个是水口呢?

好了,大的是水口,那小的是用来干麻的?那就是一脚了.

一般一脚在丝印下下方.

-----注:只是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