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输出功率越大,难道电源效率不越大吗?

楼主(2012-06-19):
(无正文)

网友A:
转换效率就是电源的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的比值:即电源转换效率=电源为主机提供的即时输出功率/输入电源的即时功率×100%。一般来说,PC电源规范对转换效率有着一定的要求。最初电源转换效率仅有60%左右,在Intel的ATX12V 1.3电源规范中,规定电源的转换效率满载时不得小于68%,而在ATX 12V 2.01中,对电源的转换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得小于80%。因此在购买电源时,从它遵循的电源规范上大家就能大致了解其电源转换效率的高低。

网友B:
不一定通常情况下,电源内部也有电阻,称之为内阻 r  设电源外部电路的总电阻为 R,消耗功率为 P1设电源输出电压为 U 输出功率为 P电源输出效率  K=  P1/P×100%当电源内阻等于外部电阻的时候,输出功率最大,效率最高,为50%

网友C:
:)肯定不对啊,这不是一个单调函数。当R=r时,取得极值

网友D:
输出功率:P=I^2R将电流I用闭合电路欧姆定律代入根据二次函数最值求得。
效率是:电源输出功率与电源总功率的比值。
二者没有必然联系,故不矛盾。

楼主(2012-08-11):
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看了各位的回贴,又翻了书,知道了。结贴了。

网友E:
负载电阻越大,效率越大,但此时的输出功率并不是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