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可以烧录但是调试出现swim error [30004]: comm timeout

楼主(2012-06-19):
STM8可以烧录但是调试出现swim error [30004]: comm timeout,
有人出现这种问题么?

楼主:
晕,重新焊一遍SWIM和RESET就好了,难道烧录时候SWIM频率比较低?

网友A(2013-11-19):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大神解释啊

网友B(2015-10-21):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释

网友C:
同样,我服用了swim引脚,能下载,但是不能调试,如果把程序屏蔽就可以调试,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