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HDL数字密码锁引爆器。防抖电路问题~

楼主(2012-06-19):
如图,防抖模块连接上电路后,QC状态就会进入UNdefined态,我自定义的没这个态啊,不连上就正常了,保持QC态,连上防抖后,我也没有使用防抖模块上的按键,就出现问题了,真是奇怪~~~ 有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不连防抖模块

不连防抖模块

不连防抖模块的仿真

不连防抖模块的仿真

连防抖模块

连防抖模块

连防抖模块的仿真

连防抖模块的仿真

控制器代码

控制器代码

网友A:
设一个状态,如果跑飞就初始化。
另外查找一下为什么会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