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都到160度了,怎么办?怎么提高散热方式?更新进展

楼主(2012-06-19):
新设计大功率电子负载 ,MOS都到160度了,怎么办?怎么提高散热方式?
环境温度:33度
MOS最热点:160度(快到极限了)
散热器温度:快80度
出风温度:40-50度左右

安装方式:MOS+绝缘片(两面都有涂硅胶)+铝合金散热器
风冷方式:前面一个风扇吹,后面一个风扇吸

MOS传导热量到散热器好像效果不好,可能是中间绝缘片的原因。
出风温度也不高,这个准备去换个好的散热器。

XWJ批评了我一下,不好意思,确实问题没有描述清楚:特补上
比如你的单管功率、电压、电流?
   单管功率:50-55W,现在跑50W就160度(MOS极限200W,175度)
   电压:100V
   电流:05-0.55A(MOS极限20A)
比如到底有多大规模、是单个还是阵列?
   共3300W(极限要做到3600W),可以说是阵列式的共64个MOS(每个都有电路控制均衡)。
比如外部条件是什么样的?死大型机架、机柜?还是极小的密闭空间?
   3U机箱左右,左右密封,前面进风,后面出风。
散热器:
   8个140*45*300  普通铝合金散热器,160度是后端出风口那个MOS的温度
   每个散热器上8个MOS管
   两个140的风扇,一个吹,一个吸

手机没有数据线,照片就传不了

换热阻小的散热片,导热率3.0,温度降了近10度,150度。
去除散热片,温度降低了过20度,140度
换散热器,还在找
MOS上加铝块,这个准备试

兄弟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莫非几种方法:1、降低热阻。垫片材料、散热器材料,是否有硅脂,压接方式等。2、增加散热能力。加大散热器、增大风量,水冷等。

网友A:
真是服了LZ了。

怎么每个问问题、希望求助后解决问题的都这样?
既想获得解决方法、方案,但却说来说去,什么条件都说不清楚,问题也不描述清楚,非要别人来拼命的猜、拼命的挖,你才肯一次一次慢慢透露一点点信息出来?
你就不能一次说的明白点吗?

比如你的单管功率、电压、电流?
比如到底有多大规模、是单个还是阵列?
比如外部条件是什么样的?死大型机架、机柜?还是极小的密闭空间?
比如....

你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藏着挟着,让别人来猜?
看着别人因为不知道你的限制条件而猜些错误的答案就这么好玩?
还是拿着别人的热心当游戏来消耗很好玩?

网友B:
MOS 外壳温度160????:funk:
真这个温度,怕是MOS早挂了

换热阻小的绝缘片

楼主:
MOS 外壳温度160????:funk:
真这个温度,怕是MOS早挂了

换热阻小的绝缘片
引用 网友B:

亲,这是真的
   用温度亲爱枪 扫的,最高160,能够跑个30分钟!

网友C:
你的散热片和mos的温差怎么那么大啊?

网友D:
换更大功率MOS管

楼主:
MOS 外壳温度160????:funk:
真这个温度,怕是MOS早挂了

换热阻小的绝缘片
引用 网友B:

绝缘片不知道怎么找啊!!

楼主:
换更大功率MOS管
引用 网友D:

已经是大功率的了!!!

网友C:
应用条件   功耗计算

网友E:
换绝缘片,云母片的导热效果好于硅胶;
换MOS管,管壳导热体绝缘的MOS管不需要加绝缘片。

网友F:
先计算功耗是多少再说吧
否则换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G:
:L能量都浪费了,效率多少啊~

网友D:
人家要的就是消耗能量!
再并一个管!

网友H:
不要绝缘片 用散热器 当做 漏极输出电流

网友I:
硅胶太厚了吧?散热片再大点,风扇换俩更给力的...

网友A:
不要绝缘片  ,然后去找个CPU用的我散热器即可。

至于散热器档次。根据你的最大耗散功率来选择。

网友J:
如果一定要绝缘,找这种东东:相变材料导热垫,它是绝缘的材料,不要加额外的导热硅脂(处理工艺错误反而引入热阻),几块钱一片
个人感觉还有问题:
  你的风路不畅(一根在错误位置的导线降低效率)
  还可能散热片与流动空气的接触面积过小
  另有部分可能是散热片过小

楼主:
先计算功耗是多少再说吧
否则换什么都是浮云
引用 网友F:

MOS功率是够的,散热器也非常大

楼主:
不要绝缘片  ,然后去找个CPU用的我散热器即可。

至于散热器档次。根据你的最大耗散功率来选择。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意不错,但是我这边是多MOS管,不可以用那么多散热器

楼主:
硅胶太厚了吧?散热片再大点,风扇换俩更给力的...
引用 网友I:

散热片换了很大的,但是页片少,准备去换叶片多的。

风扇已经出120->140的了

楼主:
换绝缘片,云母片的导热效果好于硅胶;
换MOS管,管壳导热体绝缘的MOS管不需要加绝缘片。
引用 网友E:

谢谢
换MOS管,管壳导热体绝缘的MOS管不需要加绝缘片。
  但是壳是与源极连在一起的,不加也可以,就是很危险。。

换绝缘片,云母片的导热效果好于硅胶;
  我是绝缘垫两边涂硅胶,涂了硅胶后导热效果比没有涂好很多!!

云母的这次去买一些回来做实现!

网友K:
散热器也是有功率的,要和管子匹配。一心希望用一个小一点的散热器是不行的,因为那不符合客观要求。

网友L:
MOS是怎么固定在散热片上的?一个螺钉吗?加根压条试试吧,

网友M:
将MOS直接固定在足够大的铜块上,铜块与散热器用云母片绝缘。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一根筋~!
共用一个大散热器~!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说的硅胶不是指导热脂,而是蓝灰色的橡胶片。。。 导热脂当然得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说的硅胶不是指导热脂,而是蓝灰色的橡胶片。。。 导热脂当然得用
引用 网友E:

哦,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一根筋~!
共用一个大散热器~!
引用 网友H:

不是不想用
   散热器上有十几个MOS,整个机器快上百个MOS了,怎么用单个的啊!!!

楼主:
可用大点的MOS,或内置MOS的
引用 网友N:

内置MOS是什么意思???
  能否讲解一下,或截个图看看

楼主:
MOS是怎么固定在散热片上的?一个螺钉吗?加根压条试试吧,
引用 网友L: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一个机器96个MOS

网友H:
共用一个散热片 不涂导热硅脂 直接用散热器走大电流  另外一极用铜排引

楼主:
共用一个散热片 不涂导热硅脂 直接用散热器走大电流  另外一极用铜排引
引用 网友H:

这个都有想过,不仅要考虑散热,也要考虑安全性!!!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一个机器96个MOS
引用 网友H:

每个都用单个的散热器吗??

楼主:
真是服了LZ了。

怎么每个问问题、希望求助后解决问题的都这样?
既想获得解决方法、方案,但却说来说去,什么条件都说不清楚,问题也不描述清楚,非要别人来拼命的猜、拼命的挖,你才肯一次一次慢慢透露一点点信息 ...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没做好!

网友O:
半导体制冷散热

网友P:
换绝缘片,云母片的导热效果好于硅胶;
换MOS管,管壳导热体绝缘的MOS管不需要加绝缘片。
引用 网友E:

不要迷信云母片,导热系数也就0.4-0.6w/m.k, 复合硅胶布早已经翻两三番了。

楼主:
不要迷信云母片,导热系数也就0.4-0.6w/m.k, 复合硅胶布早已经翻两三番了。
引用 网友P:

刚去买的 系数3.0,买回来试试

楼主:
不要迷信云母片,导热系数也就0.4-0.6w/m.k, 复合硅胶布早已经翻两三番了。
引用 网友P:

大蚂蚁,能否推荐一两家厂家??
  谢谢

网友Q:
我这边到了 170度,还没叫,哎,现在只想换管子。

网友H:
你要确定是不是 MOS里的热出不来?

如果热出不来 那就换封装、 加强散热措施。
看着像是这种情况
我们的管子是32A的 实际只最大走到3~4A,并且控制管子压降。

安全问题?
没有问题,只要做好绝缘和防护。散热器走电流更可靠~!

网友H:
PD不要用满~!!!
降一降   多留雨量

网友C:
真不知道开始设计的时候损耗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真不知道开始设计的时候损耗是怎么计算的。。。。
引用 网友C:

都是经验设计,这次我特意找T叔要了热设计的相关材料分享给大家看。。

网友R:
这个温差太大

楼主:
你要确定是不是 MOS里的热出不来?

如果热出不来 那就换封装、 加强散热措施。
看着像是这种情况
我们的管子是32A的 实际只最大走到3~4A,并且控制管子压降。

安全问题?
没有问题,只要做好绝缘和防护。散热器走 ...
引用 网友H:

更可靠:却是,散热器走大电流,电路板上的温升都没有了啊!!

网友S:
驱动的什么东东啊,变换一下驱动波形的方式,看看能不能使用“软开关技术”,降低功率损耗才是正途啊!

楼主:
驱动的什么东东啊,变换一下驱动波形的方式,看看能不能使用“软开关技术”,降低功率损耗才是正途啊!
引用 网友S:

是电子负载,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这个软件开关不适用在电子负载上

网友H:
看楼主 是消耗式 电子负载 MOS工作于线性状态

LZ能不能把问题描述清楚
老让人猜猜猜啊

什么电路
什么条件

楼主:
看楼主 是消耗式 电子负载 MOS工作于线性状态

LZ能不能把问题描述清楚
老让人猜猜猜啊

什么电路
什么条件
引用 网友H:

现在大部分还是消耗式的啊,这个我觉的没有必要说。
  64个MOS 3300W,这个配置怎么可能是反馈式的啊!!!

网友T:
用紫铜管焊接在MOS管的管壳上。然后铜管通过流动的冷水(当然亦可用冰水)。楼主的MOS就不会高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64个少了
我们接近100个 也才3K多W  散热器肯定比你大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个没看懂
什么电路板上的温升?

网友H:
LZ有没有试过 仅用吹 或者仅用吸的方式。

网友U:
水冷,水冷散热,再减少管到散热片热阻,用上硅脂。

网友V:
你那已经不是散热问题了,需要制冷.自己做个简单的"小型工业空调".用一种叫制冷片的半导体,接上电源,电流大小可以控制制冷强度,去网上搜搜相关资料吧.

网友W:
还是先看一下电路的功耗吧,180度,估计MOS管已经不行了。

网友W:
还有器件与散热片的温差太大,去掉绝缘片,试一试。好像风冷到6m/s就到散热极限了。

网友X:
一个相对简单的热管理搞不定,要做大功率电子负载还是有难度的。
我以为搞电子负载的难度是采样,基准,还有算法呢。

网友Y:
功率,效率。

网友H:
30W--->80度
你都到50W
够呛了

网友Z:
这么应用,使用寿命会是多久呢

网友AA:
要换大的功率管!如果有图片看就更好了

网友H:
不知那种 金属壳 圆饼形状的 MOS 热阻会不会小一点

网友AB:
降低开关速度, 提高驱动电流.

网友AC:
3.6KW的负载靠风扇出来,相当于两个1.8KW的电吹风满功率吹头发了,可以想象那温度。
看完帖子--给点参考:
用热阻小的绝缘片;用均热紫铜板在绝缘片和散热片间过度(当然涂硅脂);双面夹MOS管散热;换更大流量的风机
----记住:相当于两个1.8KW的电吹风满功率吹头发^_^

网友AD:
PWM的载波频率太高,也会出现散热量大的情况,在允许的情况下将载波降低
我的经验,或许是我的电路设计的不太合理

网友AE:
价格散热器吧,一般都这样的

网友H:
LZ如何解决的?

网友AF:
建议:
1、在MOS的漏极上串接一组 数字程控康铜丝电阻箱;即80%的功耗让电阻箱去耗散(没有结温方面问题),剩下的功耗让MOS动态来调整,满足整个系统恒功率、恒阻、恒流的要求。
2、使用 变流技术,直接把能量馈送至电网,达到节能的目的,一般可以做到82以上的效率。

网友AG:
赞同75楼的观点

网友AH:
加散热器,加风扇。

网友AI:
我来给你出个主意,如果采纳了记着给我加20分哟

如果你一定不想换或者找不到合适的散热器
如果你一定要让那8个管子共用一个散热器
如果你一定不能让那8个D极接在一起
如果你一定不愿意用更大功率的管子

那么,每个管子的D极垫个铜板,再加绝缘片,

铜板可大可小哟

网友H:
LS这不失为一种办法可以一试

网友AJ:
换热阻小的散热片

网友AK:
我估计楼主方向错了,可以参考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347378-1-1.html 一款仅售650元的300W双通道电子负载仪,每个MOS管70W的功耗,测量MOS正面的凹口位置(最靠近核心)不超过80度。以我做电子负载的经验,要控制MOS管的温度就两点,一是处理好导热,二是务必形成风道。要用最小的成本换来最大的散热功率,一些模具是必须要自己开的。我打算用热管散热器再做一款更大功率密度的电子负载,楼主有兴趣也可以试试

网友AK:
工艺也是很重要的,MOS管要拼死命的拧紧在散热器上。要保证能能拼死命的拧,螺丝必须要好,孔的牙也要攻好,只要有一个孔有小问题,整个散热器就不能要了。以我的经验,TO-3P的MOS管用直径3.5mm的不锈钢螺丝最好,3mm的螺丝还是容易断,攻牙的时候3.0的丝攻也容易断

网友AL:
原理图,管子,以及你的实际散热器连接图片,这些都具备了,大伙才能更有效的分析!

网友AM:
我觉得吧,最好用电阻丝串进电路进行辅助发热,可以吧MOS热耗降低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导热硅脂试试啊
引用 网友AL:

有在用, 绝缘片两端都涂了硅胶!!

楼主:
我觉得吧,最好用电阻丝串进电路进行辅助发热,可以吧MOS热耗降低一半。
引用 网友AM:

这个也有,只能辅助不到10%!在辅助多点电阻就不安全了!

网友AN:
增加mos的数量或者是增大散热片改善散热

网友AN:
建议每一个mos在30-40w

网友AO: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管子是正品 要是假货 翻新货就没必要讨论了

网友AP:
用云母片来做绝缘片比硅胶片好多了,只是云母片易碎。

网友AQ:
怎么看都像楼主的驱动电路不给力,大家却都把重点放在散热上………………

网友AR(2012-07-20):
MOS+绝缘片(两面都有涂硅胶)+铝合金散热器
加绝缘片还涂硅胶?

网友AS:
用热管+大散热片+大风扇,散面积小了,用再高速的风扇也不顶用!面积一定要大!

楼主:
上周进展,换了个散热器,温度又降了10-15度!!

网友AT:
温度枪扫描的不对吧,温度不会那么高的

楼主:
温度枪扫描的不对吧,温度不会那么高的
引用 网友AT:

对的,MOS管是175度的。

网友AU:
是不是MOS管的开关频率很快,导致MOS管很大一部分时间工作在导通、关断的中间区域,这是MOS管的主要发热点。
建议可以在驱动电路端加快放电,加快MOS关断和开启速度。这样也许会好点。

散热方面不知道你的MOS管是贴片式的还是插件式的。插件式的用铝条贴在MSO管上,涂上导热硅脂。

网友AU:
之前做过电机驱动,那时候的发热量最大的是LM317,MOS管还好。9个MOS管,功率480W。温度最高120度。

电机驱动,mos管是作为开关器件;电子负载,mos管就是为发热而生!没有其它负载了

网友AV:
为什么要把电子负载的消耗都加到MOS管上啊?可以接功率电阻来散热啊

楼主:
为什么要把电子负载的消耗都加到MOS管上啊?可以接功率电阻来散热啊
引用 网友AV:

这样电阻早就烧爆了!

网友AW:
把MOS管的功率走到20W肯定不会那么热

网友AX:
今天发现了 牛人和非牛人的区别,牛人遇到的问题也是那么牛! 我这辈子怕是没这机会了:L

网友AY:
我认为先把MOS温度用紫铜耗散出来,然后在用云母片吧紫铜装载散热片上

堆叠结构就是
1、mos
2、紫铜排(5mm以上厚度,长度根据情况而定)
3、导热硅脂
4、云母片
5、导热硅脂
6、大散热片

网友AZ:
去掉垫片,我加50W,温升才30多度

网友C:
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  保密

网友BA:
回复 楼主:
好,看看先

网友J:
个人感觉 LZ  走入了前人的误区,几KW功率的电子负载,应该考虑把能量送回市电回路。

网友H(2012-08-20):
LS是否有回馈式电子负载的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BB:
从电路设计上解决是根本

网友BC:
拍个内部结构图发上来……

网友BD:
一个产品的产生比一个孩子出生并不差呀,

网友BE:
回复 网友AY:

叠得多~~~~熱阻累计得更多

象楼主这样不提示清楚条件的~~~~ 很容易偏离方法

网友BE:
看看你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水平也不是很尖的设备, 可能你认为是宝,但高人哪是早就玩过的玩具,

功率管的内阻是热源之一, 把能量送作他用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BF:
为什么要把功率消耗在模丝管上?

网友BG:
看起来楼主只有三条路走:减小热阻、增加散热面积、水冷。电子制冷的方式不可取,最终的热量更多,而且还得靠散热器散出来。

网友BG:
目前大功率电阻也带散热器的,不妨试试

网友BH:
涂些散热膏?

网友BI:
的散热片和mos的温差怎么那么大啊?

网友BJ(2012-10-06):
看看,电路要改

网友BK:
没办法,智能加散热风扇了!

网友BL:
电子元器件供应,台湾亿光深圳销售处。

网友BM:
我觉得呢,LZ应该做个电热水器。你看5.5KW的电热水器没见过有温度超过一百度的吧?不需要什么水冷风冷的,像柴油机一样,只要保证水箱有足够的水就行了,让它沸腾去吧......把蒸汽导出到一边去,可以煮**蛋,蒸饭,说不定还可以洗个桑拿,嘎嘎!

当然LZ要做的是符合电子负载要求的“特高级电热水器”。刚才看到LS有人说用电阻来分担大部分MOS的功率,而LZ觉得只能分担10%功率的理由竟然是分担的功率大了电阻器会爆掉!!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电阻器在承担3KW的功率的时候不会爆掉呢?答案当然是你家卫生间里边的那个5.5KW的电热水器!!

存在安全问题??试问有多少个人在洗澡的时候被电热水器电到了?如果有,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买到假货的热水器了!

网友BN:
绝缘导热片,电源上很多

网友BO:
你看下你的驱动是否有问题。MOSFET一般强迫风冷控制在60度左右。自然冷却72-80度。

网友BP:
想一下,能否做成PWM模式,不要线性的,然后充电能量反馈

网友:
吹风扇 成本不高么

网友BQ:
寻找 你MOS管温度很高的原因,怀疑是mos的压降太大了,并一个mos是个不错的注意,但最好找到它发热的原因。。

网友BR:
只能这么说,你牛。

网友BS:
回复 楼主:

能看下电路吗?这个温度貌似快短路了!!硬件应该有问题!!目前常用芯片能够耐受160度高温的几乎没有!!硬件么问题,那就是单个MOS驱动的功率太大,多加几个MOS,电路合理分配即可

网友BT:
MOSFET的功耗是否还有降低的空间?
在允许范围内,适当提高MOSFET的Vgs,可降低Vds,从而减小发热量。

网友BU:
最可行的办法是不加绝缘垫片,散热器和外部结构做绝缘,我试验过一个管子跑350w,当然是max264的大管子,不过用同样的结构to247的管子也能跑到200w,温度在120度左右,用cpu散热器,2u服务器用的纯铜的,不过背着抱着一般沉,一个好的纯铜散热器也要120多呢
说回馈的,其实很多时候并不合适,理由如下:
1、作为电池放电回馈型可能出现电网断电,超压/欠压而无法回馈的情况。会导致原本可以继续的测试中断。
2、回馈型的精度和响应速度都不如消耗性的,毕竟开关电路是无法和线性电路比响应速度的,而且开关的干扰也会影响到采样的精度。要求高精度的也就不适合使用回馈型的。

另外建议串联电阻的,电子负载本来就是追求大电压范围的快速响应的,比如恒流50a,输入值有1v,瞬间上升到10v的时候仍然要保持恒流或者相反,加入电阻切换就无法实现了这些特性了,因为电阻切换的瞬间会带来很大的干扰的。

网友BV(2012-11-13):
壳温160°,加上MOS结到壳的温升已经早都超过正常的MOS结温,一般MOS的结温是150°。
你的测量肯定有问题。

网友AN:
使用绝缘片可能不行,你可以单独使用散热器散热,55w应该可行

网友BW:
:lol换功率更大,内阻更小的管,不行再多并几个拉低内阻。

网友BX:
隔离用云母片,换个CPU用带风扇散热器,再不行上水冷!

网友BX:
再涂点导热硅脂!

网友BY:
温度在90度以下还行,90度以上故障率就要大大大......增加;
耗能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粗线绕的电阻丝;几欧姆,上百W功率的也不贵,不怕烧;
电阻可以烧,MOS管不能烧;

网友BZ(2019-07-18):
东浩散热器做过MOS管散热器。

网友CA:
如果一定要绝缘垫,推荐氮化铝陶瓷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