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原理图时,线的网络名称命名是随便命吗 ?

楼主(2012-06-19):
第一次画原理图,很晕,我想问下没连在一起的同一根网络线给其命名的话是随便命吗? 还是说有什么规则 ?

网友:
命名是相同的,不会随便乱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一根网络名称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要怎么命名? 名称的根式有没有什么规定?

网友B:
随便命名,只要以后你还看的懂,你定义为1,2,3,.............n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好的    谢谢!

网友C:
说到底还要看软件,肯定还是会有一些限制的。比如可能不允许用某些特定的符号。。。

网友D:
多看看别人画的,你画图的时候心里要想着,这个不给别人看也要一眼看出某个电路模块的功能

网友E:
可以随便命名,但是的话,想象编写软件时变量是怎么命名的?有一些共同之处。

网友F:
要以好记为原则